请教各位师傅了

楼主(2011-07-06):
三菱PLC中寄存器这么用呀?

网友A:
寄存器通常是用来存储数据的,所以基本就是运用在数据处理的地方,譬如+-*/,

网友B:
寄存器通常是用来存储数据的,

网友C:
寄存器就是向里面存储数据的!

网友D:
PLC寄存数据的单位 把数据先存到里面 用 的 时候在 提取 例如 传输 <MOP d0 d1> cmp 等

网友E:
数据寄存器主要用于数据处理。

网友F:
比如你家有个粮仓,这个粮仓就是寄存器,你把粮食放在粮仓中,粮食就是数据,当你饿了,把粮食取出来加工成食品。

网友G:
7楼很形象

网友H:
7楼正解

网友I:
就像银行,有钱了就存,缺钱了就取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