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06):
请问那问师傅介绍FX2n-32mr和fx2-32mr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当然有区别,都不是一个系列的,FX2先出,FX2N后出

楼主:
哦谢谢哪种更好用些

网友B:
肯定是后面的撒 优化之后的肯定更好些的

网友C:
多看看资料很有必要

网友D(2011-12-14):
没有接触过正在和各位老师学习
谢谢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