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扩展脉冲扩展模块问题

楼主(2011-07-06):
我的PLC时三菱FX-1N我想要带14个步进电机,只能用脉冲扩展模块, 不知道能不能带的起来

网友A:
不行,1N只能带7个定位模块,最好用Q系列加QD75定位模块

网友B:
建议用Q系列的PLC,用独立的运动控制值CPUQ172,一个可以带7台,两个就搞定了

网友C:
第一次听说1N可以带7个定位模块!
想省钱!要求又不高!可以用定位控制器,

网友D:
三菱Y0 Y1一个点带2个没有问题

网友E:
7个FX1N并行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