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06):
想请教各位在Q系列的PLC中看到有个直接输入DX和直接输出DY,是什么意思,到底是怎么用的,什么情况下用?     谢啦

网友A:
不清楚你有没有阅读Q系列功能解说与编程手册初级篇4-15页关于刷新方式以及直接输出章节。

传统的X,Y的值是在程序扫描前或者后才更新输入输出映像区,在扫描过程中,X,Y的状态并不发生改变,只有更新了输入输出映像区后,X,Y的值才发生改变。

而DX,DY则直接读取X,Y的状态,因此不需要等待系统去更新输入输出映像区,虽然看似比上述的有优势,但是,由于需要去读取外部的状态,因此会延长程序的扫描周期。

  • 下载积分:+2(281979349lay) 热心助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清楚你有没有阅读Q系列功能解说与编程手册初级篇4-15页关于刷新方式以及直接输出章节。

    传统的X,Y的值是在程序扫描前或者后才更新输入输出映像区,在扫描过程中,X,Y的状态并不发生改变,只有更新了输入输出映像区后,X,Y的值才发生改变。

    而DX,DY则直接读取X,Y的状态,因此不需要等待系统去更新输入输出映像区,虽然看似比上述的有优势,但是,由于需要去读取外部的状态,因此会延长程序的扫描周期。

    DX,DY则直接读取X,Y的状态,这样看似有用,事实上用处不大是吧?

网友C:
    当你要用到0.1ms  的周期的时候,这个就有需要,能符合我现在要求,好像Q的运行周期还没有这么快呢?最快的只能设置到0.5ms

    QQ:84818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