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06):
三菱伺服驱动器MR-J2s用SETUP154C软件和计算机自动设定参数如何操作?要哪些步骤拜托大师给予解惑感!
  • 下载积分:+1(tongku2003)

楼主(2012-02-20):
    我自己来回答吧!
    三菱伺服软件调试
    一、软件基本设置
    1、双击 SETUP154C图标——设置——系统设定——机种选择“MR——E——A”;——波特率选择“9600”——串口选择“COM3这是看你自己的计算机口了”—— 有站号——确定。
    2、点站号设定:选00站。
    3、点击参数——进行“参数设定、调整、变更清单显示、详细信息显示”里——点击“参数设定”——参数一览表“批量读取、核对、批量写入、变更清单、详细信息、初期设定、终止”。
    4、参数写入操作步骤:修改表里相应参数值后——回车——点“写入”。注意:有*好的参数伺服要停电后5S再启。
    三)、软件调试运行功能(点动运行、定位运行、无电机运行、程序运行)
    1、试运行
    1)、点动运行操作
    试运行——点动运行——电机转速3000r/min注意设定时不要超过3000转——加减速时间常数1000ms——点正转停止或反转停止即可。
    2)、定位运行操作
    试运行——定位运行——电机转速200r/min注意设定时不要超过3000转——加减速时间常数1000ms——移动量9310720pules——点正转停止或反转停止即可。
    3)、程序运行操作
    试运行——程序运行——点“编辑”——在“程序运行”里点“编辑”——出现“程序运行—编辑”栏,在右边大空白栏里输入以下程序如下:
    TIMS(3):运行程序3次;
    SPN(1000):进给转速1000r/min;
    STC(500):伺服到达额定转速时间500ms;
    MOV(100000):正转给移动脉冲距离100000PULES;
    TIM(3) :等待下一步操作时间3秒;
    SPN(1000): 进给转速1000r/min;
    STC(500) :伺服到达额定转速时间500ms;
    MOV(-100000) :正转给移动脉冲距离100000PULES;
    STOP:停止;
    按“确定”——反悔程序运行界面——点“启动”这时电机按你编制的程序要求运行。
  • 下载积分:+1(生产技术李钢)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