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2011-07-06):
我是做炉子的,里面有电热管加热,温度方面我用的是热电偶和温控仪(数显表),大概温度在600左右,高于600接触器不工作,低于600吸合,如果用PLC模拟量的话有必要吗?我是个PLC初学者,用PLC的话和用温控仪有什么区别吗,是PLC控制的精确一点吗?

网友A:
这个是控制的精确,,是设备档次的问题,是成本的问题.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B:
直接用温控表都可以了, 没必要用到模拟量,,,,

网友B:
一个简单的功能搞那么、复杂干嘛,,

网友C:
是个成本和档次的问题,现在都在提高档次。

楼主:
我也想提高档次,但除了成本和档次之外还有什么呢,就精确吗?温度模拟量一般用在哪里啊?

网友D:
说实在一般温度控制用温控器控制(因为它具备专业的控制理论,几乎每一个温度控制器都具备PID控制技术)适合初学者使用,当然如果对PLC已经有足够的了解,它强大的控制功能在实际使用中会突显出来,一套设备不只是温度控制方面的需要吧。
下载积分:+1(scw威伟) 热心助人

网友E:
没必要用PLC 真是杀鸡用牛刀了
想更精确 完全可以 提高温控仪的 质量 来解决

楼主:
主要的就是温度,其它的都是电机

网友F:
现在的热控仪表都有比较完善的PID调节功能,不必过于强求复杂化,我想这是一个误区。简洁,完善,安全,节约就是最好的!

1162859666@qq.com

网友G:
具体看客户的要求。

网友D:
就事论事地说,简单的温度控制确实不需要PLC来做。但是如果用PLC做设备的优越性,想必大家都明白。缺点是入门门槛高,学习理论不容易理解,需要在实际过程中逐步理解使用。
下载积分:+3(dl2006) 热心助人

网友H:
用温控仪也可以组成模拟量控制的单回路系统啊,如果使馆为了这一点,不必使用PLC

网友I:
这个用的着PLC吗,要是大才小用那就没办法了。提高档次也不是用PLC档次就高呀。

网友J:
个人认为简单的温度控制没必要用到PLC来控制,成本太高了

网友K:
用温控的就行,没必要吧,电炉精度不需要精确太多

网友L:
简洁,完善,安全,节约就是最好的啊。
既然又是初学者,那就用温控模块吧。
模块独立化有个好处,排查问题的时候比较简单,更换也比较简单。
我现在公司10种加热设备,10种都是温控模块的。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

网友M:
什么叫档次?专业就是档次。一般的专业仪表比通用设备更精确,这一点毫无疑问,否则专业仪表喝西北风去。部分人用PLC不是为了精度,而是为了系统整体控制更方便,

网友N:
电气控制以能达到控制目的,越稳定越简单越好,搞复杂了,问题就多了

网友O:
没必要用PLC了
直接用温控表
成本又低效果又好

网友P:
把豆腐卖成肉价 这样你的设备要卖给人家多少钱啊

网友Q:
都可以做 客户为上

网友R:
是呀温控就可以了。

网友S:
其实温度控制是温控表的专长,PLC的模拟量来做温控,精度还不如温控表了。就好像温控表是MP3播放器,PLC模拟量温控是手机中MP3播放器,比较一下当然是MP3播放器播放效果好啊。温控表是专业做温控的,plc它要兼顾很多功能,模拟量做温控只是一个方面。所谓术业有专攻,就是这个道理。专家也是这个道理,专门做一种,研究一种东西,这样才会做的好,做的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