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驱动器坏了,怎么更换新的

楼主(2011-07-06):
公司的一台安川伺服驱动器坏了,有新的备用,把新的换上去,可原来旧的上面的参数设置怎么弄到新的伺服驱动器上去?

网友A:
1、用伺服软件在串口上读出来保存到电脑,在用电脑传送到新机里就OK!
2、一个一个的把参数设进去。
3、或者发货到工控电子维修的师傅帮你搞出来再放到你的新机里。
我以前联系的工控维修朋友QQ390235946;广州林工帮你搞定。

网友B:
用软件读出来,存起来。

网友C:
无外乎1、复制(包括自动复制和手动复制),2、有参数设置

网友D:
一楼朋友说的没错,无需补充!

网友E:
楼上说的固然有道理,但是一般工厂维修电工的话怎么可能给你配台笔记本呢,从实际出发的话,自己手动设置下参数,主要是电子齿轮比,看看运行情况怎么样,运行不稳定在适当的调节下增益和刚性就可以了,很简单,一般新的伺服驱动器都不怎么需要调节的
下载积分:+5(凯撒大帝) 热心助人

网友F:
不是这样的,就是老伺服的参数抄到B伺服也不一定是能最优运行的!要看现场的工艺情况

网友G:
把参数表打印出来,然后对照出厂设置找出和旧驱动内容不同处,把不同处输入,很快就OK
朝花夕拾

网友H:
有手册的话把相关参数记下来 换新再搞上去吧 相信自己是最可靠的

网友I:
手册的话把相关参数记下来 换新再搞上去吧 相信自己是最可靠的

网友J:
修呗 。 所谓有备无患

网友K:
最好用本子备份

网友L:
程序不保存,丢失后由人家喊价,亏的是自己
做工控,做人生

网友M:
如果没有软件没有通讯线没有电脑也没有面板;还有一种急救办法,要是伺服驱动的控制板没坏,对换一下可以不用再设参数。
伺服驱动的控制板是哪部分,该怎样对换

网友N:
把旧驱动器参数板放到新驱动器上就可以了,我们这常做这样的事
参数板是哪块都分不出来,该怎么换啊

网友O:
分两种情况,1:如果驱动器还可以通电显示,先把参数抄下设置到新驱动器里即可。2如果驱动器电源模块坏掉,就按实际要求设置(主要看电子齿轮比)即可
除了电子齿轮比,还有电机正反转与脉冲关系的设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