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plc输出与输入的问题

楼主(2011-07-06):
三菱PLC晶体管输出型的,是不是指它的每个输出点都是晶体管式的?那输入有没有要求是哪一种形式的输入?

网友A:
输入应该都是一种的吧

网友B:
晶体管输出的肯定全部是晶体管的了,不过也有混合式的是带RT标志的.不过市场上用的很少,Y0Y1是晶体管可作高速脉冲输出,其它都是继电器输出。

网友C:
输出接口电路分为3种:继电器输出,晶体管输出,晶闸管输出,如果你选用晶体管输出,那么输出点都是晶体管的。各种按钮,行程开关和传感器等主令电器直接接到PLC输入接口电路上。

网友D:
是这样的
秦汉

网友E:
你把FX1S-MRXX的PLC,是继电器输出的。你把Y0、Y1换上合适的晶体管也可发出高速脉冲来控制伺服电机或步进电机。

网友F:
现在混合输出的怕PLC有很多比如信捷XC3-48RT,还有施耐德的NEZA系列

网友G:
输入形式有NPN,PNP

网友H:
看看硬件说明书就知道

网友I:
是啊。多看书少发问,正解,比如我不懂我也很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