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高速的一些疑问

楼主(2011-07-06):
三菱的PLC,不管什么类型的PLC是不是都支持高速输入功能?比如接编码器的高速脉冲,高速指令比如,中断指令,HSCS,HSCR,SPD等是不是所有类型的PLC都支持,不管是继电器输出还是晶体管输出还是晶闸管输出的PLC都支持呢?具有高速输出,只能是晶体管输出型的PLC才有的吗?也一般是脉冲输出吧,还有其他的高速输出形式吗?

网友A:
我了解的几种PLC都有高速计数功能,继电器输出不支持高速输出。

网友B:
继电器输出不支持高速输出。

网友C:
继电器输出响应太慢不支持高速输出。
秦汉

网友D:
基本上都是具备这些功能的

网友E:
输入的都一样,所以高速计数,复位置位等支持。对于高速脉冲程序都是可以执行的,但是继电器响应慢,处理不了高速的,而且继电器寿命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