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06):
步进驱动器是不是也要设置一些参数,才能让步进电机转起来?就像变频器和伺服驱动器都需要设置一些参数才能达到自己的控制要求。如果步进驱动器也要设置参数,那主要是要设置哪些参数呢?谢谢

网友A:
由PLC控制,好像不需要把。

网友B:
驱动器和电机配套的话只需要调节细分就可以了,如果自己选配电机的话要注意步距角,就这,很简单
  • 下载积分:+5(xqx666)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3(dl2006) 热心助人

网友C:
    2楼说得对
    秦汉

网友D:
    0.72度?

网友E:
    调节细分,其他都是浮云。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

网友F:
    学习啦,还没弄过这些

网友G:
    细分和电流

网友H:
    设置电机功率,细分,其实也没什么

网友I:
    驱动器和电机配套的话只需要调节细分就可以了,如果自己选配电机的话要注意步距角,就这,很简单

网友J:
    七楼说的很好 就是要设置细分数和电机的电流

网友K:
    细分    一般都是有  拨码的  直接拨就好了   不用设其他的

网友L:
还要计算惯量来选定马达的扭距

网友M:
调一下DIP拨码开关设置细分和电流就可。没什么参数设置的。步进电机控制计算脉冲和时间。
0、若丝杠螺距10mm。步进转一圈200脉冲,细分是2,转一圈要400脉冲。如要转45°=1/8圈,400/8=50个脉冲,丝杆前进了10mm/8=1.25MM。
下载积分:+5(liuhuaxing)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