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OT1000

楼主(2011-07-06):
求问各位大神:小弟把编号的界面载入GT1155-QSBD-C,
只出现初始画面,画面切换触摸键怎么按都没有用,甚至把切换方式改了也起不到作用
,求问如何破?
在此谢过各位了
PS:初始画面之前曾经有“
通讯错误,请参照实用菜单中的系统报警
”,但是还是出现正常的初始画面,而且我
从触摸屏上重新上载得到的界面也是完整的
,不知道有没有影响

网友A:
没有连PLC
还是连了的,试过两根RS232,应该不会都问题吧。弱弱地问一句:我画面切换是直接到固定面的,不连PLC会有影响么?

楼主:
还是连了的,试过两根RS232,应该不会都问题吧。弱弱地问一句:我画面切换是直接到固定面的,不连PLC会有影响么?

网友B(2011-08-22):
通讯错误,是由于GOT与PLC通讯驱动有问题,没有安装正确。

网友C:
谁给我点积分,我好下载个软件啊,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