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产JPS变频器与PROFACE人机界面MODBUS IDA通信问题

楼主(2011-07-06):
各位TX:
现遇到一事(设备从另一台公司搬移过来),台湾产JPS变频器与PROFACE人机界面MODBUS IDA通信采用RS485(2线),变频共8台另加6台流量计,同样采用此方式通信。
如果变频器不起动时,可以看到相关参数。
起动3台以上变频器时,就不无法通信了。看不到任何参数, 用示波器查看波形杂乱。。
是不是加装485隔离器可以解决此问题?

楼主:
虽然没有人回复,但还是告之一下处理的方法:
原设备的配钱让被换过了,在接地的处理得不好。。
重新配通信线,另加了一个485过滤器。。。。
最后发现,INV的接地不是十分良好,且有几台处于虚接地状态。。。

网友A(2012-02-21):
所以問題改善了嗎?
因為接地不確時造成的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