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
求助:FC编程后,为何显示接口已改变,会引起CPU停止

楼主(2011-07-07):
求助: 西门子编程时,插入FC20后编程,使用形参,再下载到仿真CPU,结果显示接口已改变,会引起CPU停止,不能仿真。

网友A:
应该是改动了FC20中的形参,却没有更新其他程序中所调用的FC20。
更新之后,编译无误,再将整个程序块写入仿真CPU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