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三菱模似量问题

楼主(2011-07-07):
请教一下汇荣铝业师傅,为什么BFM17要用TO指令写多次。为什么不像欧母龙那样一个通道用传送指令MOV一下就设置好了呢?比如想要BFM17的位1为0,位2为1为1,写入一个常数H0002就行了呀,为什么第二次又写入一个H0000呢。这样不会把先前设置的位2复位为0了吗,搞不懂,谢谢你指点指点

网友A:
这是三菱的规定,咱们也改变不了,以三菱FX2N-2AD为例,第一个#17写入H0是选择输入通道1,第2个#17写入H2是选择通道1的A/D转换开始,16进制的0转换成2进制是0000,16进制的2转换成2进制是0010,#17的B1位由0变1(就是使用说明中规定的)。

网友B:
三菱这些模块搞起来像比较麻烦啊

楼主:
就是,欧母龙的AD04用一个常数就可以把一通道里的所有位设置完,比如MOV #8099 108就可以将108通道里的十六个位设置成1000000010011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