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lc二轴控制三菱伺服
hulain

楼主(2011-07-07):
用plc二轴控制三菱伺服做吹塑机,丝杆长300mm每分上下30次以上动作,用伺服方向+脉冲速度跟不上,脉冲快方向慢一点点,后来又买了一个fx14mt的plc作双脉冲控制才解决。大家有没有使过。

网友A:
脉冲快方向慢一点点,后来又买了一个fx14mt的plc作双脉冲控制才解决,
不知楼主之前用的是什么,难道之前用的MR的?

网友B:
不明白篓主的意思,呵呵

hulain

楼主:
就是说,用方向+脉冲不好控制高速来回转。
hulain

楼主:
伺服用三菱mr-j2s的。

网友C:
还有这?伺服齿轮比设大点行吗?

网友D:
在编程时方向脉冲要优先于指令脉冲给伺服 最少一个扫描周期

网友E:
楼主之前用的确定是MT的?

网友F:
先把方向控制接通一个扫描周期再发脉冲就行了,要加快速度把齿轮比设大点不就行了吗?你简直就是浪费了一个1N啊

网友G:
速度不够 给你两个建议
1. 电子齿轮比设大些
2. 用 CW CCW 模式输出脉冲,不要用脉冲+方向
用plc二轴控制三菱伺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