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07):
我在用电脑与PLC连接时,总是不能与电脑连接成功
但是我换了一台机子后又可以连接成功,当时我就认为是电脑的串口坏了
我就用了一个串口转USB接口的线与PLC连接,可是依然不能成功
请教下高手们,这个问题出在了哪里?

网友A:
引用楼主yylyhr于2011-07-07 13:46发表的 欧姆龙PLC与电脑连接出现的问题 :
我在用电脑与PLC连接时,总是不能与电脑连接成功
但是我换了一台机子后又可以连接成功,当时我就认为是电脑的串口坏了
我就用了一个串口转USB接口的线与PLC连接,可是依然不能成功
请教下高手们,这个问题出在了哪里?
]
软件问题,通讯参数设置问题,电脑硬件问题。。。如果连接线正常的话。
你怀疑电脑串口坏了,你的电脑不可能没有USB口吧,干嘛非得要用串口转USB口连接啊。
我的线是串口线,不是USB接口线,所以要转啊

网友B:
什么系统,如果是WIN7 64位的是连接不上的
不是WIN 7 是xp系统的

网友A:
貌似既然必须要用USB接口的通讯线,不用非得用串口转USB的吧。直接USB的不可以?

网友C:
楼主貌似用的是串口线连接PLC,然后电脑的串口疑似坏了;想用电脑的USB口来连接PLC对吧?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需要的是一条USB转串口的转接线,然后对接串口线到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