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07):
大家有没有看过变频器给电阻丝加热的例子 讨论下

网友A:
不要这样用

网友B:
算了成本没有

网友C:
这样有意义吗?

网友D:
令人费解,温控器加继电器就OK了

网友E:
没见过哦,这样也行啊

网友F:
我单位有用变频器作高频烘干机用的,调功很方便啊

网友G:
变频器给电阻丝加热????,没见过

楼主:
    我不想用接触器和固态继电器来控制电阻丝   谁要是有频率对电压的曲线就好了  有谁知道使用变频器的频率对电阻丝的影响有多大吗?     谢谢

网友H:
我们常用的变频器带的是感性负载。楼主说的是WPM脉宽调制来控制温度,也就是占空比调节来温度控制的吧

网友I:
变频器有三种控制方式的,一种是V/F控制,还有一种是矢量控制。一般说V/F控制是电压和频率是正比的关系,矢量控制则是控制马达的旋转磁场,它属于一种类似理想模型化的假设提出的矢量控制。其实磁场是四面八方的都有的,但矢量控制是认为的把他定义为一个方向,所以这种控制方式呢,只和磁场有关系。楼主说的可能就是V/F控制方式,这种方式就是电压和频率成正比(F=KU)K为比例系数。衡量对电阻有什么反应那你就要看发热量,而Q=I的平方乘R的,电阻一定的。I=U/R,那么Q=U的平方/R,再把U=F/K带入,Q=(F/K)的平方/R。这呢就是变频器显示的频率与发热量的关系你再换算为功率就可以知道对电阻的影响了。还有另外一种是控制风机或水泵的控制方式,那种是电流平方的关系,如果用这种方式那简单了,也就是F=I平方*K,那I平方=F/K,Q=F/K*R,只要你找出K的值就可以知道对电阻的影响了。

楼主:
谢谢 11楼 说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