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根线为什么会有220v的电压

楼主(2011-07-07):
我接了一根三芯电线,用的是220V电,接地两头没接,但接地线上有220V电压,线是好的没破,为什么???

网友A:
你用个25W灯泡接上,另一个接零线,看这电压能不能把灯泡点亮,不能把灯泡点亮证明这只是感应电。
下载积分:+1(ykykkhor) 优秀文章
下载积分:+5(凯撒大帝) 热心助人

网友B:
零线断了,要么是感应电
下载积分:+1(ykykkhor) 热心助人

网友C:
拿万用变量量线的好坏
下载积分:+1(ykykkhor) 热心助人

网友D:
是不是地线被你当零线用了,而且另一端还没接
下载积分:+1(ykykkhor) 热心助人

网友E:
应该是感应电

网友F:
感应电,就像电容一样

网友G:
“接地线上有220V电压”你是对火线量吗?最好用验电笔量一下有没有电。。。
下载积分:+1(ykykkhor) 热心助人

网友H:
可能是感应电,或线有问题。

网友I:
你没有表达清楚,是哪两根有220的,也有可能是零地共用的,或是感应电,都有可能,

网友J:
你是用电笔量的吧?感应电来的,你用万用表将这条对其它两条测一下试试。

网友K:
感应电吧

网友L:
不知楼主如何测来这220V的,地线对火线,还是地线对零线,还是?

网友L:
引用 网友A:
你用个25W灯泡接上,另一个接零线,看这电压能不能把灯泡点亮,不能把灯泡点亮证明这只是感应电。

这个是最权威的实验方法。

网友M:
表达有问题,看了不是很明白

网友N:
可能是感应电!

网友O:
有很多的线会出现这样的现象。我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但是照常使用,每什么关系的。

网友P:
感应电的可能性比较大,初步判断楼主是用数显测电笔量到的电压。回答完毕

网友Q:
那肯定是感应电,因为零线接
lizhihua

网友R:
同意1楼说的

网友S:
把地线接上就没事了。
朝花夕拾

网友T:
感应电,一头接地就没电了

网友U:
tz,这是感应电。

网友V:
用万用表还是用电笔量的,如果是用万用表量的,那么可能是零线断了,
如果你不会玩电,电就会玩死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