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线圈的性质

楼主(2011-07-07):
电磁阀线圈或其他线圈到底是那种性质的负载,阻性的,感性的,还是其他的。

网友A:
能产生磁场,你自己想吧。
下载积分:+5(凯撒大帝) 热心助人

网友B:
感性负载,如果用PLC驱动的话,要接续流二极管或者电阻电容吸收回路
电磁阀线圈分交流和直流,直流电磁阀不带指示灯的话不分极性,正负可以随便接
就是这么简单
下载积分:+5(凯撒大帝) 热心助人

网友C:
多谢楼上的兄弟精彩解释,楼主不加分,我来。
下载积分:+5(fxh19861017) 顶的就是你

网友D:
绕组貌似以现在的科技理论还做不出阻性和容性的;要说分类你可以参考下2楼的。

网友E:
二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