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07):
大家好:
     我的一块深圳三凌SL1S的PLC,前几天下载程序时,不小心手触摸到CPU部分,随即出现下载程序时老提示PLC正在运行中,无法写入。打电话问厂家让换整块板,我有些不忍,想用叶工的转换软件和STC89C52,编好程序后下载到PLC输出灯全亮,出现X0输入时Y0灭,就像取反指令。当然编程序时X0 Y0是对应的。输入是光电隔离的,输出用了两块HD74HC04P,两块ULN2003,问大家有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大家共同的探讨一下。HD74HC04P是起什么作用的。

任我菜

网友A:
  74HC04
  74HC04是内含6组相同的反相器。即1A输入高电平,1Y输出低电平
  六反相器
任我菜

网友A:
ULN2003是大功率非门,估计是和74HC04串联使用,通过两次取反,加大输出功率。
任我菜

网友A:
这个可能在硬件上和你说的叶工的转换软件不配套,出现这种现象。

楼主:
老师:我认为不是配套的问题,问题应该是这个HD74HC04P这个反相器的问题,刚开始没有输入时,Y0亮有输出时灭,关键是怎样用一个集成电路代替这个HD74HC04P这个反相器,那么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可是本人的电子水平有限,请高人指点!!!!

楼主:
怎么没有老师指导?悲哀呀!

网友B:
每个输出点在程序末尾做一次反相输出可以么?测试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老师:我认为不是配套的问题,问题应该是这个HD74HC04P这个反相器的问题,刚开始没有输入时,Y0亮有输出时灭,关键是怎样用一个集成电路代替这个HD74HC04P这个反相器,那么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可是本人的电子水平有限,请高人指点!!!!

每增加一个元件都是成本!道理大家都懂,你不知道为何要加个反相器,解决了这个问题又出现新的问题咋办?

网友D:
咱新手、不懂额

楼主:
没有正面的回答。唉!!!!!

网友E:
下载你需要理解的集成电路说明书,查下电路板线路,这个还得你自己动手解决
任我菜

网友A:
有输出没有负载或很小负载的情况下,短接74HC04的输入和输出试试。如1、2脚,3、4脚,5、6脚,8、9脚,10、11脚,12、13脚。
如果空载发现输出是对的,再逐步加大负载试试。
一般情况下,只用ULN2003应该可以驱动继电器。

网友F:
应该是你用的梯形图转HEX软件的问题,本来单片机的输入输出端是可以设置成高电平有效或是低电平有效,而那个梯形图转换软件是没有这个设置的的。只要是硬件电路上不能满足那个转换软件的话,一切都是白搭。

网友G:
不懂看看别人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