梯形图怎样仿真

楼主(2011-07-07):
本人用gx deveioper画好梯形图后下一步是怎么样在模拟触摸屏上做画面清单,清高手指点。

网友A:
触摸屏编程软件GT Designer2 与触摸屏仿真软件 GX Simulator2,本站有的下载

网友B:
楼主要仿真GX还是GT,2个不一样。
仿真GX要用GX Simulator2,安装后会有一个命令按钮,蓝色。
仿真GT要用GT Simulator2,安装后要运行GT Simulator2,选择要仿真的屏程序并可绑定GX程序。
饿米豆腐

网友C:
装了仿真程序貌似也不会用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