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sr与plsy指令

楼主(2011-07-07):
plsr与plsy指令之间除了plsr有加减速的作用外,还有没有什么明显的区别呀?
如果我现在要有一台步进电机去控制料带送进的长短,应该怎么去编这个程序。(是去控制寄存D8140中的脉冲数吗?)

网友A:
PLSY指令没有加减速。PLSR指令固定加减速10级,加速时间和减速时间需要计算。需要知道步进电机1转移动多少距离,需要走多少距离,电机多少脉冲转1转。1,需要多少转=总移动的距离除以每转移动的距离,每转需要的脉冲数乘以需要多少转=脉冲总数 兄弟 大概这样 我没做过的哦 可以参考参考

楼主:
有没有相关的实例供参考呀??

网友A:
马达每走1圈移动多少距离 马达需要走多远 每圈需要多少脉冲就这么搞了撒

网友B:
每圈多少个脉冲等于360度除以步距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