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FX1NPLC编写5工位行车梯形图,只用一个接近开关计数选位的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1-07-08):
(无正文)

网友A:
好象不大可能。
一只接近开关,楼主如何判断是在哪个工位泥?行车是否还要有加减速泥?何时加减速?计时?位置?
饿米豆腐

网友B:
理论上可行,也可以做出来,但系统存在不安全隐患
每个工位用两个接近片定位
正转前进时,接近开关动作1次就记忆工位寄存器加1
反转后退时,接近开关动作1次就记忆工位寄存器减1
正转前进时,用1、3、5、7、9定位减速停止
反转后退时,用2、4、6、8、10定位减速停止
也可以每个工位用三个接近片定位
正转前进时,接近开关动作1次就记忆工位寄存器加1
反转后退时,接近开关动作1次就记忆工位寄存器减1
正转前进时,用1、4、7、10、13定位减速
反转后退时,用3、6、9、12、15定位减速
用2、5、8、11、14定位停止
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全实操自动化培训

楼主:
你好,我们厂用的酸洗行车,感应信号片是每个工位只有一个,没有加减速控制.到位之后电机断电刹车接通.只用一个接近开关安装在行车上,如果选择3号位行车走到3号位接近开关感应到信号片就停在当前位置.

网友B:
没有加减速控制,很山寨,刹车受罪
行车大且重的话,惯性也大,这样的电气设计太不科学了
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全实操自动化培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