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意思,FX1S-10MR的PLC可以控制伺服电机,不懂!

楼主(2011-07-08):
我昨天修了一台机子,竞用的FX1S-10MR的PLC控制伺服电机正反转,COM0,Y0控制正转,COM1,Y1反转,这四条线接伺服驱动器的一个插头,怎么回事呢!如果伺服电机不要调速,用MR的可否?

楼主:
程序附图!

网友A:
PLC改装过的,把Y0,Y1改成晶体管的

网友B:
我也不懂!

网友C:
2个可能!
一是继电器改过的!
二是外壳换过的!

楼主:
可能是用触点来控制的,不带调速!

网友D:
PLC改装过的,Y0,Y1改成晶体管的啦.

网友E:
我司是一家自动化设备厂。现在招聘精通三菱PLC和hmi人才。王先生, 手机 139 131 00365。工作地点:江苏 太仓。

网友F:
从程序上看用的应是相对定位控制,这个PLC应该输出改过为晶体管的,不然无法驱动

网友G(2011-12-14):
楼上老师们讲解的不错
谢谢老师

网友H:
同意1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