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故障报警AL E6

楼主(2011-07-08):
新的伺服驱动想测试一下,上电后显示故障报警ALE6,查故障报警表得知,是伺服马达异常停止
。还有一本说是紧急停止,
我把伺服驱动的CN1A的第SG 和急停的点短接
CN1B的SG 和EMG短接
送电后还是显示紧急停止
好好学习

网友A:
你伺服的控制电源24V是外接的还是使用内部的?如果你只是测试就把CN1B的3和13短接,也就是VDD与COM短接,短接的含义是使用内部电源
试试

网友B:
主电路供电有没有连接呀

楼主:
我只是测试一下,用了速度控制模式,CN1B的VDD和COM也短接了,我测试的时候,上位机给了脉冲。但伺服上面无数字显示,伺服马达,也不动作,测输出端无电压
好好学习

楼主:
主电源供电 单相220V L1 L2
控制回路 单相220V L11 L21
供电正常
好好学习

网友C:
应该还是CN1B的SG 和EMG短接是这个地方回路的问题 仔细看手册吧
做工控马达不转是现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