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SJHCPU的PLC没有输出

楼主(2011-07-08):
大家好,目前本人有三菱A1SJHCPU的PLC没有输出;error灯一直亮着,没有输出;把输入和输出的I/O模块都拆了;还是出现error灯一直亮着,
请各位高手告知是何原因引起,谢谢;

楼主:
不好意思是A1SHCPU

网友A:
先用USB-SC09(或SC08)通讯线连接PLC。从PLC中看是什么错误(有代码的),然后根据代码找到相应的处理方法。

网友B:
还有可能是电池没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