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
铣床不能转?

楼主(2011-07-08):
各位好!我厂有一台北京第一机床厂的铣床,型号是"X53K",烧了主保险,我换了保险,主轴电机是转了,但两边走动的横轴电机不能动,我用手动交流接触器,电机又能动,线圈也不烧,也没有线路图。大家帮指点下吧!
重在积累!

网友A:
两边走那个有个开关的 把开关那个地方拆下来看看

网友B:
看一下齿轮里面的离合器线圈有没有电,一个是低速线圈,一个上低速线圈。在看看整流其输出对不对

网友B:
看一下齿轮里面的离合器线圈有没有电,一个是低速线圈,一个高速线圈。在看看整流器输出对不对,马达转,如果里面的离合器没有吸,走刀也不走的

网友C:
查整流离合器部分,及操作手柄的SQ.xx最主要是查低速离合器高速离合器线圈电压有没dc24V,还有两个铜刷接触到离合器外缘没有?在有离合器轴右边有个卡环,移位没有一定要在卡环槽里才行。

网友D:
有可能是限位开关不到位

网友E:
既然会烧保险(看看你的保险里面的情况判断下是过载烧保险还是短路烧保险)肯定里面线路有短路或过载问题 现在你的横轴走刀电机不转十有八九是里面的调速电路烧掉了或者里面的线路短路了(前提是电机是完好的)。
以后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学习了,so easy.!!左手拿着

网友F:
检查开关
线应该烧断了限位开关
接壳
lizhihua

网友G:
老大你看一下热继电器跳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