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该用什么电机呢???

楼主(2011-07-08):
做一个自动喷台,光电检测到就转一下(固定的角度),用普通的电机起动停止比较频烦,我怕会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坏了,要用步进的吗?要是也有一会正转一会反转呢?

网友A:
步进也跟着正反转呗 哈哈

网友B:
加个位置检测,普通电机可以实现。

网友C:
用步进电机吧,控制精度高,可正反转。

网友D:
步进电机应该好控制点

网友E:
看惯性和你的精度了,如果是小东西,步进电机就可以。如果惯性比较大,就可以用凸轮分割器加普通电机。

网友F:
如果精度不高可以用直流电 机

网友G:
可用气动马达

网友H:
还是用步进吧。

网友I:
如果是轻东西可以用步近电机,它要比普通电机控制的位置好。

网友J:
步进 伺服应该都可以 主要看你的精度要求

网友K:
我挺一下说用分割器加电机的那位

网友L:
支持五楼兄弟
朝花夕拾

网友M:
要看你喷的啥东西

网友N:
如果是轻负载用步进电机,如果是重负载则用普通电机+分割器或者是伺服电机。

网友O:
用摆动气缸最好

网友P:
用普通电机加离合器

网友Q:
可采用步进电机,当然如果要求精度很高的话用伺服电机最好不过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