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R-J3-B伺服放大器与电机匹配

楼主(2011-07-08):
MR-J3-B伺服放大器必须与同功率的电机相匹配吗?
比如:一台J3-100B的伺服放大器与70W电机能匹配吗?需要改哪些参数??

网友A:
必须是驱动器指定的功率!100B可以配81的电机!还有J3系列所有102的电机!
选型手册上有个表!你可以去看看!
如果错了!会报警,显示不匹配,

网友B:
大家好,,,我司是一家自动化设备厂。现在招聘精通三菱PLC和hmi人才。王先生, 手机 139 131 00365。工作地点:江苏 太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