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先请管理别删帖!!!!!!!!!!!是关于空调的问题

楼主(2011-07-08):
自家用的空调坏了,故障是每次开机户外机要启动很多次才能启动,启动后制冷正常。到达设定温度后能正常停机,再次启动时又是要重复启动很多次才能启动。。。。。。。。。。再说明一点户外机的风扇会转,压缩机热保护会保护。。。。。前段时间加过冷媒开始时正常,几天后就出现了这种问题,不知道是启动电容器坏了还是所谓的管道堵塞还是卡缸
请园子里的高手给分析下到底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先看看电压低不低。

网友A:
空调的电脑板上有一个大功率继电器,上边有2根线就是压缩机的线,把这2条线拔下来直接接在一起,然后通电,要是压缩机一下转了,就说明问题出在电脑板上。
下载积分:+1(ykykkhor) 热心助人

网友B:
你测测电容,管道堵塞还是卡缸都不会后面继续工作,而且连续的 。

网友C:
换启动电容

网友D:
换个电容试一下

网友E:
冷媒加多了,正常情况下不漏的话根本不用加的,

网友F:
看看室外机控制板上接线插头是不是时间长了老化导致接触不好?引起启动困难。如果刚加了雪种不久就出现过载保护,有可能你的雪种加多了,导致压缩机过载发热保护。要温度下降才能重新开机。
下载积分:+1(ykykkhor) 优秀文章

网友G:
家园里真是什么高手都有,佩服

网友H:
不知楼主的电压怎么样,不像是继电器触头烧死,卡缸也不是这种现象,电容坏的可能比较大,用电容表测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自己判断也是电容有问题,还没去买新的。解决后和大家分享
先谢谢各位的热心回帖

网友I:
刷分一下 等待结果

网友J:
可能性很多,先看看电容。再看看交流接触器,有时候交流接触器触头烧坏,接触不良。或许是热保护也有可能,最后查电脑板

网友F:
电容有问题万用表量就知道了,这种情况接触不良可能性大,卡缸机率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