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怎样使直流电机速度最稳定

楼主(2011-07-08):
本公司一台设备,使用60千瓦直流电机,590调速器控制,要求速度在设定值上下一转内,以前速度很稳定,可最近速度在上下5转间跳动,我做过调速器自动调谐,速度还是这样,请教各位高手有没有解决方法

网友A:
老兄,先检查一下碳刷吧 。

网友A:
还有测速反馈

网友B:
1楼说得好,非常同意

网友C:
检查一下测速电机

网友D:
先检查一下碳刷如果好的话 试用电驱反馈

网友E:
测速电机的机会较大

网友F:
应该是测速反馈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