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08):
我只连接了一台PLC 是不是发送指令的站号就是01啊?还是有什么方法得到站号呢?

网友A:
485通讯的时候是在程序里设置站号的
我是通过labview建立电脑与PLC的连接的,没有设置站号的程序,而是发送指令来读取PLC里的值,三菱协议是搞懂了,可是站号不知道应该是多少

网友B:
D8121:

这个我知道,可是怎么用计算机发送设定的指令?或者发送什么来设置站号?

网友C:
各位高手 请问站号是什么?

网友D:
大家好,我司是一家自动化设备厂。现在招聘精通三菱PLC和hmi人才。王先生, 手机 139 131 00365。工作地点:江苏 太仓。

网友E:
引用 网友B:
D8121:
[attachment=65225]

直接改写地址 8121 就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