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08):
我只连接了一台三菱的PLC 是不是发送指令的站号就是01啊?还是有什么方法得到站号呢?

网友A:
你用什么连接了一台?电脑还是另外一台PLC?
我用的是电脑连接的

楼主:
我用的是电脑

网友A:
用电脑连接一台PLC,那就不用设置什么站号啥的了,直接通讯。
那么发送的指令应该怎么写?我看了,指令里面包含站号的。例如我在书上看到的ENQ01FFBRBX00000843这个指令里“ENQ”后面的01就是站号

网友B:
你跟电脑是用的RS485?
使用com口接线连接的,我看了说明书,PLC里有232通信板也有485通信板

网友A:
闹了半天,楼主说的是用串口调试软件跟PLC通讯的。
差不多,请问应该发送什么指令?我从书上看到的例子里如上给你留的言一样,里面是包含站号的。。。

网友C:
         这个不用站号的啊,软件本身都带有与PLC通讯的程序,你不用写的.你在书上看到的站号,并不是这样建立的吧,比如有特殊模快有站号,如用电脑连,好像要用485PCIF转换.
没懂,这样好了,我根据书上得出的我要用的指令是(ENQ+站号+FFWRAD0100013E)即:我要读取PLC的D100暂存器里的值。如果按您说的意思,我的指令应该改成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