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典型S7-200plc Modbus从站通讯程序

楼主(2011-07-08):
小弟是初学者,想求一个程序,用PLC(CPU222)采集各回路出线断路器分合闸状态并用Modbus上传给主站!

网友A:
你下一个库不就行了

楼主:
我只是想通过该PLC读各回路开关的状态,用库内的MBUS-INIT及MBUS-SLAVE就可以了吗,难道不需要编程?

网友B:
楼主的意思是要自己写一个modbus协议?
s7-200附加的协议库已经封装好了,只需要指定接收或者发送数据的地址,然后调用库指令就可以了,当然还需要指定接收或者发送站的地址、波特率等等

网友C(2011-08-26):
要安装MODBUS通讯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