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
译码ENCO弄不清楚,求解

楼主(2011-07-08):
[ENCO D0 D0 K3]中的K3是表示译码位数吗,如果是K4 ,或K5、K6又代表什么,请各位大哥指点指点,谢谢!

QQ3130569178 PLC编程、登录口令修改删除、调试、备份 ;FB块口令解除

网友A:
ENCO是编码指令,当源地址为字元件时,最大为K4,因为2的4次方为16,正好是一个字长

楼主:
谢谢了,基本了解了

QQ3130569178 PLC编程、登录口令修改删除、调试、备份 ;FB块口令解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