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三菱MR-J3-40A伺服器错位问题?

楼主(2011-07-08):
工厂有一台设备今天坏掉了,原因如下:
设备是用三菱AD75P1--S3模块与MR-J3-40A来做13个点的定位控制,今天设备定位错位,从新回原点写入新的位置值后运行几个循环后又错位了
最初以为是伺服马达坏了,可是换了新的马达后也还是错误,
小弟实在没辙了,来这里向各位高手求助

网友A:
PLC模块,还有相关线路也有可能坏

网友B:
还是先查查机械部分吧

楼主:
機械部份是螺杆傳動的,剛換了一條新螺杆 ,也還是不行呀
我想會不會是參數的問題呀?但我不太懂?

网友C:
机械部分没有问题的话,交换一个定位模块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