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里有没有做橡胶胶管挤出机的 大家讨论下

楼主(2011-07-08):
公司新曾业务 是做橡胶挤出机的 刚做的是低端的产品 就是是主要的恒温的控制 有没有对这机器比较熟悉的 了解些自动化程度更高的 大家讨论下工艺 谢谢

网友A:
以前接触过,用高压蒸气加热,水冷却,电磁阀控制,从而控制温度恒定。。。。

网友B:
这类设备,自动化程度没有很高的。

网友C:
我做橡胶押出机,生产橡胶线的。你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D:
现在都是买个温控箱的,很小的那种

网友E:
嗯,应该都采用温控器来分别控制机头、机膛、喂料段的温度,一般不采用PLC控制。

网友F(2011-12-14):
我做橡胶力车胎有十几年了,从来没有用过PLC控制挤出机的
谢谢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