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08):
我是新手,弄了个三菱伺服驱动,想调试一下,是不是可以,但没有做过,无从下手,问了几次问题,也不知如何去做。
请高手指点。、
我现在手中有三菱           PLC  -FX1NC-32MT
                       三菱伺服驱动器  MR-J2S-40A
                                                      MR-J2S-70A
                      三菱伺服马达HC-KFS43
                                               HC-KFS73B
选任一模式调试都可以。现在我选了一个速度模式
伺服驱动CN1A第8脚和SG第10脚。速度选择
             第15脚和17脚接上位机脉冲输出Y1
                         第16脚接上位机脉冲输出Y0

伺服驱动CN1B  第5     7      8     9      14     15      16       17    全部接上,但是在测试的时候。伺服驱动上无数字显示,输出端也无电压显示

P

好好学习

楼主:
怎么没有人上来说下子啊
好好学习

楼主:
我调试了一个上午了,来个人交流下
好好学习
jxh668

网友A:
你只能用脉冲方式

网友B:
把说明书多看看啊,网上也有伺服视频资料

网友C:
你接的伺服控制器的电压是多少?3相220V还是直接接220V的?

网友D:
这个小日本的主电路标准是三相220V的电压或者单相220V电压也可以  控制电路是单相220V电压  先不做控制 不做控制之前这2个接好了面板有显示吗  不然就是驱动器的问题 可以找三菱伺服手册来查原因

楼主:
电源电压单相接L1    L2    单相220V

控制电源接L11    L21    单相220V

通电后显示AL E6查故障报伺服电机异常停止,短接CN1A的引脚下SG     EMG  LSP   LSN
在通电后显示AL16编码器异常,插上CN2
在通电后,显示AL  1A查故障报警显示电机配合异常
U   V  W  三相,应接红,白,,黑。又来回调动三相接线方式,还是显示AL  1A电机配合异常

中间也出现过,AL  10欠压
好好学习

网友E:
你CN1B上的点有没接到SG上

网友F:
只能用脉冲加命令的,速度控制是模拟量控制

网友G:
速度控制可以多段速!
可以接220V单相!7有问题联系我!
配合异常是你的电机跟驱动器不匹配,U   V  W  三相,应接红,白,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