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输入检测点问题!

楼主(2011-07-08):
有这样一个项目,是关于运动滑轨的,在这过程中有三个位置需要检测,本应该是用三个行程或接近开关,对应PLC的三个输入点,再加上两个限位一共5个点,可对方却要求是三个检测点用一个行程开关,限位用两个,这样的设计见的不多,大家有这方面的意见吗?到底是有三个开关检测三个位置,还是用一个开关检测三个位置呢?
如果都行,各有什么优缺点呢?
旨在学习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啊!高手帮帮忙啊!
旨在学习

网友A:
用三个行程开关检测三个点应该要好点,

楼主:
多谢楼上的,我也这样认为,可是对方要求这样,大家有这样的例子吗?
旨在学习

网友B:
都可以,三个开关检测三个位置成本高,但简单方便。一个开关检测三个位置节省便宜,但控制程序麻烦些。
说一下一个开关检测3个位置的思路:三个撞块,一个开关,再结合前进/后退的方向进行加、减计数可以判断当前的位置数。

网友C:
用编码器,你就不用检测点了

网友D:
刷点分睡觉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