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08):
最近接到一个案子,15条流水线,环线总共240米,变频器调速控制的,变频器类型3G3MX2,支持modbus RTU协议。现在要求集中控制。
要求如下:
1、控制所有速度一致
2、在一个地方设置,可以控制每条流水线的 启动,停止,正反转,速度,电源开、关。
3、有自动/手动2种模式,暨脱离集中控制时,每条流水线可以单独运行。

我现在想到的方法是 :
1 、 使用 一台威纶触摸屏做通讯主机,以RS485连线,MODBUS RTU协议分别去连接每台变频器,控制启动停止,正反转及速度设定,再连接PLC控制实际的电源开、关及自动/手动的隔离。
2、连接多台PLC,PLC与变频器之间通讯,但是好像三菱的PLC不支持与变频器之间的MODBUS RTU协议。
而且两种方法都因为240米距离太长,可能会出问题。

求高手给点建设性意见,谢谢了。

楼主:
明天再来看,请教高手。

网友A:
三菱可以支持。。8台变频器,,,485可以传送,   你最好采用开关量来控制好了。。。有问题可以到

网友A:
用西门子比较好
三菱可以支持。。8台变频器,,,485可以传送,   你最好采用开关量来控制好了。。。有问题可以到图片上的地址,技术论坛

网友B:
我的一点小建议:
  对于流水线的同步运行要求精度不是很高,没有必要采用那么高的控制要求!
  建议采用变频器一拖多的控制方式,然后再采用同步控制器来控制多台变频器即可完成!
  对于你的要求建议根据每条流水线的长度采用合理的变频器一拖多,对于一拖多的要求:马达的转速及减速机的减速比一定要一致!
  采用PLC作为上位机来做控制就可以了!!
只是个人建议!!具体要求还是要看做自己的思路!!

楼主:
现在主要是240m的长度影响了我的思路。而且所谓的控制8台指的是三菱的变频器,而且距离也远远不能达到要求。

网友C(2011-08-19):
根据你的要求 你可以每台单机上都装有PLC然后在配个模拟量模块 通过以太网传给总控制室信号,这样就可以实现集散控制的目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