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软件时碰到的问题。

楼主(2011-07-08):
安装到这一步就不动了。刚才安装好了,结果被我误删了,后来就安装不起了。
下载积分:+1(zyfzxh) 註冊表清理后再試

楼主:
7。08版本

楼主:
注册表在哪里清理

网友A:
如果你只安装 GX Developer这软件,你可以删除C:\MELSEC这个文件夹

楼主:
删除C:\MELSEC这个文件夹后,还是一样的不行

网友B:
呵呵 之前装好过吧

网友C:
用360的 注册表瘦身哈
要不就打开
开始 运行 输入 REGEDIT 点确定打开注册表手动寻找以下键值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TSUBISHI
这个就是列
下载积分:+5(dujiang100) 热心助人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楼主:
按月泽的方法已经解决,再次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