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和输出电流的关系

楼主(2011-07-08):
谁知道plc 不同占空比的pwm和其输出电流是什么样关系啊
回复此贴

网友A:
F=1/T
D=Ton/T
Vs=Vp*D
T:周期
Ton:为ON的时间
F:频率
D:占空比
Vs:有效的工作电压
Vp:最大工作电压

楼主:
和电流没有关系啊?
回复此贴

网友A:
输出负载固定,电压变化,欧姆定律 V=IR……

网友B:
就是用方波的面积除电压就等于电流

楼主:
方波面积怎么求啊
回复此贴

网友C:
占空比越大,平均电流值越大

网友D:
如果只是讨论pwm输出,其他因素不考虑的话,HH ,没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