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三菱PLC程序问题

楼主(2011-07-08):
那位高手能告诉我ZCP K31310 K30000 D4004 M507是什么意思?

网友A:
查编程手册,FX中ZCP是区间比较指令;参照其说明,并由于K31310>K30000,则似乎是:(D4004)< K31310时、M507接通,(D4004)= K31310时、M508接通,(D4004)> K31310时、M509接通。
不知楼主的是哪种型号PLC。

楼主:
三菱PLC fx2n-16rm

网友B:
ZCP K31310 K30000 D4004 M507
区间比较
自己赋值上去可以直接得到结果

网友C:
区间比较,2楼不对吧

网友D:
ZCP是区间比较指令;参照其说明,并由于K31310>K30000,则似乎是:(D4004)< 30000时、M507接通,,30000<(D4004)<31310时、M508接通,(D4004)> K31310时、M509接通。
不知楼主的是哪种型号PLC。

网友E:
2楼正解

网友F:
区间比较指令,如D4004<k30000则m507接通,k30000,<d4004<k31310则m508接通,d4004>k31310则m509接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