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欧姆龙PLC

楼主(2011-07-08):
最近想学欧姆龙PLC,但不知道那种型号用的多,比如三菱FX3U的,向下兼容1S,1N,2N的。
有那位三菱,欧姆龙都用过的请指点一下,谢了!

网友A:
微型机CP1E,经济实惠

网友B:
一楼正解。

网友C:
老系列型号的,CPM1A的使用数量更多。原来的C系列。

网友D:
我公司用欧姆龙的就三款CPM1A 、CPM2、C200H。

网友E:
CPM2A 都是不错的

网友F:
我们公司还有更老的C60P的

网友G:
最好用CP1E,下载程序用USB线,如果用CPM1A还要买专用下载线CPM1A-CIF01

网友H:
不建议学欧姆龙CPM*系列的PLC
个人建议从欧姆龙CP1E入手CP1E与CP1H、CP1L指令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