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测发动机转速

楼主(2011-07-08):
怎样用plc的高速计数器测发动机转速 通过发动机上发电机自带转速脉冲
我用中断做但是转速在文本显示上显示出来的速度波动太大
回复此贴

网友A:
建议用编码器会好一些

网友B:
用SPD测速指令 SPD X0 K1 D0

网友C:
直接从曲轴位置传感器的引线接到PLC上。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D:
那个分辨率不够

网友E:
用SPD指令

网友F:
用SPD指令,转帖

网友G:
显示多次采样的平均值,如10次20次等,不知你的采样周期是多少?多试试,直到满意为止。

网友D:
用伺服来带发电机,你想要多少转速都可以。忽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