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08):
我公司使用大量三菱触摸屏,台达触摸屏,富士触摸屏,欧姆龙触摸屏,海泰克,PROFACE(普咯菲斯)等,三菱的最多,由于大多使用在有油的场所,所以触摸屏经常会被油渗入导致按键无效,机台无法报警复位,求高手解决。

楼主:
路过的  给点意见  加分了

网友A:
加保护膜,也就想办法不要油跑进去就可以。
  • 下载积分:+1(长丰实业) 热心助人

楼主:
    没用的,日本原装膜都耐不了多久,谢谢2楼的意见。

网友B:
    背面可以封起来不

网友C(2012-06-04):
    贴上一块耐油污的膜,要问化工工程师。

网友D:
    把触摸屏放在防爆柜,用鼠标操作。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把触摸屏放在防爆柜,用鼠标操作。

    估计鼠标就换的很频繁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把触摸屏放在防爆柜,用鼠标操作。

    什么厂家触摸屏可以鼠标操作,我们也有同样问题。

网友G:
    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H:
    价格盖子?用的时候再打开

网友I:
引用 网友F:

    什么厂家触摸屏可以鼠标操作,我们也有同样问题。

    维纶通的 反正自带系统类的屏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