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丝杆的滚珠掉出怎么办

楼主(2011-07-08):
伺服滚珠丝杠滚珠掉出怎么办
在厂里做事不小心珠子漏出,急求处理方法 坐等
哦,大概掉出8--9个吧

网友A:
把轴套换了就行了
热心助人

网友B:
如果滚珠掉出来了, 那么滚珠丝杠的换向器就基本上坏了,只能更换换向器,否则是不能使用的,最好返厂维修吧。
返厂周期很长啊 ,对我影响不好。有其他方法吗
下载积分:+1(yuliang928) 真诚感谢!

楼主:
请问二楼丝杆滚珠怎么装回去? 可以说详细点吗

楼主:
3楼请问除了返厂还有其他处理方法吗。
钢珠我全找到了,倘若我用酒精清洗干净,之后加上黄油再装回去,这样可以吗
坐等
以后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学习了,so easy.!!左手拿着

网友C:
ky可以装上的
细心一点研究一下
你可以装上的
以前很多我们都自己装
但不是私服上的
热心助人
yanzhi2008

网友D:
用一把镊子,滚珠上打点黄油,装回去
下载积分:+1(yuliang928) 热心助人

楼主:
今天我把那几棵滚珠装上了,滑动还算顺。

网友E:
恭喜你,尽快准备备件。

网友F:
不用高兴太早还会掉出来的,最好换新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H:
装回去
不要害人

网友I:
丝杆滚珠是内流循环式还是外流循环式,直径25以下都是内流式。直径25以上外流式。内流式有塑胶换向器,有没坏,坏就换两个。安装时空一环装一环。外流式谁都会安装,简单。

楼主:
谢谢12楼的解释,分享了

楼主(2011-09-27):
滚珠装进去还是可以用的。
公司的那伺服没出太大 问题。就是有段时间丝杆抖动,特别是用手别下丝杆,抖动更厉害。不过那是参数设置问题,速度太快

网友J:
如果要求不是很精密的话就装回去用吧,要求很精密的话就要换了!

网友K:
丝杆不都是用硅子油的吗

网友L:
加上黄油再装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