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侠油三菱MR-J2S-B系列伺服器说明书啊?

楼主(2011-07-08):
哪位大侠油三菱MR-J2S-B系列伺服器说明书啊?我们公司用的三菱MR-J2S-10B系列伺服器坏了,换了一个新的,机台好了,可是主管要我把那个坏的修好,我没有说明书接的线,接了电源(包括控制电源)电机电源,编码器CN2,CN1中接了急停短接,还有左.右极限也是短接。开电试面板显示A6,代表什么?各位大侠,麻烦来份说明书,谢谢了,一定加分。另外,用的一台台安变频器接上电显示ERR6,查说明书得是通讯报警,也不可以复位,我就接了电源什么线都没有接,是为什么?

网友A:
http://down.ymmfa.com/?type=mr
该网址包含了常用三菱伺服的相关手册。
MR-J2S-B系列只有英文版说明书,不过里面的一些内容可以与MR-J2S-A的中文说明书相互对照参考。
另外,报警号请确认是A6还是E6?

网友B:
楼主的变频器显示通讯故障,你看看运转指令和频率指令是不是均来之485通讯 留意与通讯有关的蚕数

楼主:
A6啊,版主,A6报警是代表什么?

网友C:
哈哈!那是AB不是A6,通讯故障,没连定位模块!
你们主管真是人才,标准的抠门人!

网友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