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08):
请看图,采用的是信捷XC3-42R的PLC,AC220V接入。程序已编好,只差接线,我在网上查了好久了,大概有1个月的时间。但没有找到相关的接线方案,这些都是借助参考网上的各类接法,自己绘出来的图,用CAXA画的,已上传原文件,分别有CAXA和CAD文件。如图片看不到的,请好心人下回来帮我修改错误的地方,学生感激不尽。谢

附件: 1.rar (53 K) 下载次数:57

网友A:
帮不到你,你说的两个软件我都还没装
可以在图片上改的

网友B:
两线式气缸开关及电磁阀串led接法有误。
可并的,谢谢
  • 下载积分:+5(xqx666) 热心助人
    工控组态

网友C:
    1.PLC输入接线有误.
    2.指示灯不能与电磁阀串联.
    这个输入的错误是哪个地方?能指点一下吗
  • 下载积分:+5(xqx666) 热心助人

网友D:
    同意3楼意见!
    谢谢回复

网友E:
    输入端怎么又两个COM呀,一般输出端的COM是Xn的负极,输入端Xn与COM本身通过外部开关可以构成回路,不用再接外部电源,你最好测一下COM与Xn是不是有24V电压,电磁阀LED指示灯如果是用于面板信号指示应并联于电磁阀两端,还要注意极性,输出端我个人习惯接法是COMn接正极(+24)或火线(L),望高手指正
    COM是Xn的负极。你所指的Xn是什么意思,请指点
  • 下载积分:+5(凯撒大帝)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5(xqx666) 热心助人

网友F:
    信捷的没有用过,就一般来说输入COM本来就是电压一极,不用在另行接入了,气缸上的磁性开关可以直接用PLC的COM。输出,建议电磁阀不要直接接到PLC 触点上,容易造成PLC损坏,最好加装中间继电器。其他的用电驱动设备也最好这样。在各路COM上加装保险也很有必要。二,指示灯只能并接到电磁阀的电路上,不要串接。至于输出端,COM的接入是选择正极还是负极,我建议是选择负极(220V选择零线),这样输出端对地没有电压,可以避免线路出现故障时,在PLC输出端触点烧坏,损毁PLC 。一家之言,请大家指教。
    感谢
  • 下载积分:+5(xqx666) 热心助人
  • 希望向大家学习,能和大家一起交流、进步。谢谢。QQ:1162859666

    1162859666@qq.com

网友E:
    Xn是指输入端X01、X02、X03..............,7楼说的对,一般为了安全输出端最好用继电器过度一下。
    谢谢。明白

网友G:
    PLC上的COM不要和电源供应器上的负极接上,光纤放大器的电源直接接PLC上24V和0V不要接电源供应器上,输出端口的COM0----COM5接电源的负极不要接PLC的COM了,
    看下~~
    帮你改了下,不懂加QQ77323671
    热心助人
    明白了好多,我改天再改一下,在QQ上请教你,已加你Q啦,好Q,好人呀。谢。同时也谢各位回复的大侠
  • 下载积分:+5(xqx666) 热心助人

网友H:
    按9楼的改方做是对的,但是输出的6个灯不能串接。还有一小点220V进线的保险建议接在L线上。
    保险只是随便画上的。到时接就改回火线啦。呵呵。谢谢

网友I:
我来上图吧,自己做过的机器的图纸,希望对楼主有帮助,说得再多没有图纸直观。

网友I:
再来一个继电器输出类型的

网友I:
[
不知道楼主看明白没有,如果还是不会,可将此工程外包给我。呵呵。

网友I:
唉,来晚了,被先走私了。

网友I:
郁闷啊,来晚了没人跟贴。泪奔.

网友I:
只是不见楼主有点奇怪。
这些天都没有时间,忙,一般我都忙到晚上1点

网友J:
看了一下楼主的图纸有几点没画好,    一:,AC220电源标示的不好,只是把开关电源和PLC相连通并没有电源的进线标示.开关电源输出端子没有标示DC24V,(虽然开关电源型号上已注名120W24V,最好还是在接线端上标示一下最好不过了.)    二:输入的磁感应开关接线没有画好,漏刑PLC的输入端X在没低电平导通时其内部回路是高电平信号,楼主所画的磁感应开关另一端接DC24V正极也就是高电平信号,所以不能构成回路无法工作,要改接至DC24V负极端.     三:PLC输出部分的电磁阀线圈不能串入指示灯,可以用并联接法.

网友K:
可将此工程外包给我。呵呵。
秦汉
lizhihua

楼主:
感谢以上各位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