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日本东崎计数器

楼主(2011-07-09):
现在本人有两个东崎计数器不会调试有新买的 安装到机台上接好线不计数 有哪位大侠搞过的帮帮忙了要调哪几个参数呢 谢谢 真的好急啊 现要生产啊

网友A:
是不是具有计数、计长度、定时器功能,如果是这种,要知道参数代码大致含义才会调哦?

网友B:
你是不是把功能开关打在计时功能上啦!

网友C:
后面有几个小关 看下开对了没有

网友D:
下载积分:-5(guochunyi)

网友E:
日本东崎??那个厂就在广东中山的东升镇离我们公司不远,假洋货质量不敢恭维
下载积分:+1(guochunyi) 热心助人